FX-4D/A电流输出异常

楼主(2010-12-27):
我用三菱FX-AD/A模拟量输出去控制一台设备,用的是电流输出模式,说明书上说控制电流为4——20ma。在实际调试中发现电流超过20ma,然后去掉设备,改换为200欧电阻进行调试还是发现电流超过20ma,请问有遇见过这类问题的嘛?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啊 ?

网友A:
这种停产了,坏了你就麻烦了

网友B:
200欧的电阻?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