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是这样的,昨天在一个小厂里有套设备有问题,去看了一下,是三菱1N的PLC和三菱变频器通讯,前前后后弄了1个小时,原来是通讯板坏了,买了个新的好了。PLC只是控制变频器做正转,反转和频率更改写入这几个功能。现在有2个问题不明白,一个是假如PLC是1S的,通讯板能否用1N-485-BD?第2个问题是在PLC和变频器通讯时,怎么计算程序里边用到的数据寄存器有多少个?比如PLC只是控制变频器做正转,反转和频率更改写入这几个功能,数据寄存器用几个应该怎么计算?望高手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A:
IS本来就是用的1N-485BD,完全没问题的!至于寄存器,个人的思路不一样,建议你自己看程序
  • 下载积分:+3(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楼主:
    可以随便说一个计算的方法,程序看不太明白,只要高手指点一下就行。这个寄存器肯定不是随便写的也不是随便用的,肯定有个计算的方法。

网友B:
    方便的话你把程序上传,大家帮你看;再不上三菱官方网站去看,有例子的。
  • 下载积分:+3(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现在没有程序,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东西应该有个方法呀。

网友C:
    根据你数据的长度而定的,你看看三菱的通信教程。
  • 下载积分:+3(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D:
    做过类似的,但没有做过三菱的
    1.寄存器的多少及相;关地址都是由变频器决定的,具体多少个我们是无法知晓的,只能知道开放了多少个给用户操做,比如台达的AB伺服基本上都开放了
    2. 例如:即使变频器内指令的是DT100,而我们在PLC编程中也已使用DT100,但这两个DT100是互不搭架的,也互不影响,前者是指变频器内的DT100,后者是指PLC中的DT100,这个在专用指令上实际已隔开的两回事
    3.再如说: 正转在地址DT100,一为正转,零为停,反转在DT101同样一为反转零停,频率在DT200
  • 下载积分:+3(汇荣铝业) 感谢分享

楼主:
    刚才找了个视频看,刚开始还是一知半解的,要想彻底弄明白还得继续努力。视频里讲的不错,看几遍觉得我应该能搞明白,再次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E:
    http://www.meas.cn/service/svc_idx_faqDetail.asp?id=58&categoryid=2
    三菱官网实例
    至于1S能不能用1N的,我还真不知道,我都是对应配对的,所以,嘿嘿,看别人的回答了
    寄存器问题,你就是把变频器所有功能都用了应该都够,不要考虑太多了
  • 下载积分:+4(汇荣铝业) 重重的感谢。

网友F:
    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需要多少寄存器看你都需要变频器的什么功能了,这里有个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的例子 正传 反转  还有频率修改。自己看吧,有注释
    附件: 三菱PLC与变频器MODBUS通讯.rar (11 K) 下载次数:181
  • 下载积分:+4(汇荣铝业) 感谢分享

网友F:
    用多少个寄存器不是怎么计算的问题,是看你是用什么协议,然后plc怎么定义的问题

网友G:
    咱跟着9楼的学学。

楼主:
刚才看了几段视频,已经搞明白了,再次感谢各位回答。

网友H:
你看的视频,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网友I:
说白了就是三菱他们一家子的产品有了默契,你只要在他们规划好的区域力写就好了,这个规划好的区每个位,字节,字对应的是变频器的什么知道就可以了。人家共享了

网友J:
还看不懂

楼主:
http://video.baidu.com/v?ct=301989888&rn=20&pn=0&db=0&s=8&word=%C8%FD%C1%E2plc%BA%CD%B1%E4%C6%B5%C6%F7%CD%A8%D1%B6&fr=ala0
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通讯视频地址

网友K:
俺,也是,铝加工的,不过设备是,清一色,ab,向你好好学习啊,比我的问题还多,呵呵!

网友L: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M:
其实这个问题是通讯协议的问题,可以在变频器的应用手册中找

网友N: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