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西门子PLC测转速问题,求真相!这个问题希望版主关注下!

楼主(2010-12-27):
我用的是S7-200的PLC,转速这块老是测不出来(1500r/min),
转速传感器是那种光电脉冲输出的,在PLC里是不是用高速计数器来读取,可是程序要怎么写呢?
我开始用的普通计数器,他有个采样周期,采样时间短的话,他的转速测的不稳定,采样时间长的话,触摸屏上不能实时的显示,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高手帮帮忙,来点实际的,最好把程序发给我,不胜感激!邮箱
953625590@qq.com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器做脉冲计数,用定时中断将单位时间内捕获的脉冲数通过计算转换成转速即可!

网友B:
正确选择高速计数器模式和plc对应的高速输入点,就可以看到你需要的数据了,然后在根据你想要显示的内容进行适当的运算处理。

楼主:
我知道是这样的啊,先采样周期,然后在中断,数据再传输出来,然后再采样,可是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C:
速度求法编程之一,待速度稳定后开始计数同时计时,当计满10个或100个时,看一下所用时间,求得速度

网友B:
看下这个能否帮到你

网友B:
竟然上传了两次

楼主:
谢谢版主,我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