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正反转双重联锁时是否加延时?

楼主(2010-12-27):
如果在程序中设置了双重联锁,在PLC外部输出侧加入接触器的联锁,是否还需要考虑触点切换的约300ms时间,加一个延时?

网友A:
在外部输出接触器加连锁可以避免接触器同时动作的可能性。加延时是可以避免事件的发生,应该加。

网友B:
应该加延时

网友C:
加了延时会更安全
James

网友D:
有必要加

网友E:
应当加延时以缓冲,减小机械冲击;也有利于接触器消弧。

网友F:
接触器最好加上机械互锁机构,靠电气互锁不如机械可靠

网友G:
电气互锁不如机械可靠

网友H:
是plc控制,那就加呀 有条件。

网友I:
加 手动按钮正反转动作也加延时

网友J:
可以适当延时

网友K:
我一直这样做,效果很好

网友L:
应该加 这样更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