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0-12-27):
现在我想把电机的 UVW 线不用变频器 ,直接接到380电源上可以吗,那样接的话速度该是多少啊

网友A:
可以的,不超过电机的额定负载的话,一般和电机铭牌上的转速差不多,一般2极电机在2850左右,4极在1400左右

网友B:
要看你的点击是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变频电机可能不行

网友C:
可以的,转速铭牌上一般都标的有的

网友D:
如果是普通电机是完全可以的,转速是根据电机极数来的,名牌上都有,如果名牌看不见,用指针式万用表也可以测得出极数

网友E:
一句话 普通电机可以
两句话 转速为额定转速,小心安全
三句话 见一楼

网友F:
转速铭牌上一般都标的有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明白了

网友G:
只要电压合适,没问题

网友H:
跟铭牌上标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