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FX2N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27):
我正在策划用FX2N和变频器的通信,请问各们同行,这系列PLC都支特MODBUSRTU的485协议吗?还有这个系列产品是否都支持通信模块的插入呢?如果还有其它细节型号,敬请告之,因我这个项目是客户自备材料的,而且是弃用三菱的时间太长了,请支特,谢谢

网友A:
支特MODBUSRTU的485协议

网友B:
用FX2N-做MODBUS RTU通讯很麻烦,它本身不支持modbus便捷指令,需自己做CRC校验程序
下载积分:+4(张平全) 热心助人

网友C:
多定点程序 写自由通迅

网友D:
采用FX2N-485-BD,三菱变频器等就可以实现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