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0-12-27):
昨天遇到一问题现在还不明白,大家指点下。
一欧姆龙3G3JV变频器使用中没有输出,面板没显示,检查电机和线路电压都正常,从另一台未用设备上拆同一型号变频器换上后正常工作。检查换下的变频器发现里面的16A保险烧坏。大约半小时后通知说换上的变频器又坏掉了,去检查是同样的问题,因为是流水线生产害怕再出问题就把电机,电机线路,变频器一起换掉,变频器换的三菱D700的,换后使用正常。再次检查换下的电机和线路都是正常的,换掉烧坏的保险后将就换下的电机和线接上运行正常工作,没有发现问题。请教为什么会在设备上烧掉保险呢?同样的设备有多台都没问题,而且一台设备有两台变频器,一台松下一台欧姆龙电源为并接,排除电源问题。就算有问题应该变频器报警停止工作为什么没有报警呢?变频器为1.5KW,电机不是1.1就是1.5KW,因为铭牌看不见了。
但是同样的设备有多台,为什么就烧它不烧其它呢,而且换一台变频器还是烧?
自学
jxh668

网友A:
    可能电路有高压脉冲冲击,造成压敏电阻或整流模块过压击穿
  欧姆龙变频器比较敏感而其他的对电源电压适应性要宽,

这是因为国内的电网质量不好,原装进口变频器比较容易坏的现象比较普遍,

台达的老总亲口和我说过台达的变频器对销售大陆的产品和外国是不同的,对销售大陆的产品在电源部份进行了加强,如不这样做在国内是没法使用的************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网友B:
    变频自身问题?????

网友C: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路有高压脉冲冲击,造成压敏电阻或整流模块过压击穿
      欧姆龙变频器比较敏感而其他的对电源电压适应性要宽,

    这是因为国内的电网质量不好,原装进口变频器比较容易坏的现象比较普遍,

    但是同样的设备有多台,为什么就烧它不烧其它呢,而且换一台变频器还是烧?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