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请教:三菱FX2NPLC中没有程序,触摸屏也能控制PLC吗?是不是PLC中有没有程序,触摸屏都能控制PLC呀!

网友A:
是的,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输出端的地址,达到控制PLC的目的

网友B:
什么?楼上的我没明白,不是PLC要写地址,然后在触摸屏中对应那个地址之后,才可以控制吗?
他说了PLC里没有程序,那怎么控制,还有触摸屏好像不能直接驱动PLC的输入端吧,要从内部继电器过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楼上的我没明白,不是PLC要写地址,然后在触摸屏中对应那个地址之后,才可以控制吗?
他说了PLC里没有程序,那怎么控制,还有触摸屏好像不能直接驱动PLC的输入端吧,要从内部继电器过一下

但是可以直接驱动PLC的输出,前提是PLC需要工作在RUN状态。

网友A:
3楼意思和我相同,我是1楼,你可以直接控制PLC的输出端。PLC有没有程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触摸屏的控制端是PLC的输出端,举例三菱,不单是控制Y,也可以控制M数据也可写入,可以控制很多。

网友D:
楼主,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不写程序,吧程序卸载触摸屏里,这样完全可以,触摸屏读取PLC的输入信号,PLC作为输出。只是通讯时有滞后性的所以一些简单的逻辑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会增加触摸屏负担,还有就是稳定性了

网友E:
触摸屏也能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楼上的我没明白,不是PLC要写地址,然后在触摸屏中对应那个地址之后,才可以控制吗?
他说了PLC里没有程序,那怎么控制,还有触摸屏好像不能直接驱动PLC的输入端吧,要从内部继电器过一下
我看EVIEW人机读取地址里有X呀!

网友F:
学习了 。
朝花夕拾

网友G:
可以的,PLC没上传程序,但在触摸屏上可以直接驱动PLC输出点的.

网友H:
能控制,這就是相當於通訊來控制PLC了.

网友I:
原来还可以这样控制的啊

网友J:
可以驱动输入输出端

网友K:
可以的,不过浪费了PLC的计算资源

网友L:
不会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xuehi

网友M:
可以啊,我经常用触摸屏的宏功能编写控制程序,针对小型系统,触摸屏完全可以实现。复杂一点的系统,可以在触摸屏里用(触摸屏厂家提供的语言)编写过程控制,PLC里可以编写高速处理的程序,如定位等。这样的话不了解触摸屏编程语言的人是不敢轻易的更该程序的。
也可以用触摸屏编写自由协议直接驱动带通信功能的I/O模块,逻辑功能和数据运算全部有触摸屏实现,I/0模块只做输入输出点就可以

网友N:
见识了
James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但是可以直接驱动PLC的输出,前提是PLC需要工作在RUN状态。
其实在什么状态下没多大关系,只要PLC和触摸屏连接通讯了,在STOP状态下也一样可以驱动PLC输出点的,RUN和STOP只是控制PLC内部程序,和触摸屏直接控制PLC输出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