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一个模拟量在一个周期中从0变化到最大值,又从最大值回0,现在需要在触摸屏上能够即时显示这个模拟量,并且在数值从最大值回0时能够保持显示最大值。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忘说明了,是S7-200的PLC。

网友A:
你看这样行不,用一个毫秒级的脉冲读取此模拟量,放入暂存器,再用当前值去比较,如果当前值小于暂存器值时,再把当前值传送到另一暂存器,再用来显示,试一下行就回复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样行不,用一个毫秒级的脉冲读取此模拟量,放入暂存器,再用当前值去比较,如果当前值小于暂存器值时,再把当前值传送到另一暂存器,再用来显示,试一下行就回复一下

这样应该是可行的,经过中间转接数据传递给触屏显示,做个判断,如果转接数据为0时,赋值前一次采集到的最大值给触屏显示,这个最大值要是固定的,那就直接给个固定值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这么简单的功能需要用中断吗?我发一个我用的计算最高压力值和最低压力值的程序吧。只要设定初始值后用比较即可得到。
附件: 最大最小值提取程序.rar (35 K) 下载次数:180

网友D:
用中间转换比较好,以前用过

网友A:
四楼的程序,不全呀
固定值是可以

楼主:
谢谢二楼的建议,用比较可以的。但是对变化快的量误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