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问题。

楼主(2010-12-27):
三菱PLC中的DRVI DRVA这两个定位指令在程序中到底能用多少次?三菱的手册写的含糊其辞,实在是看不下去。高手帮帮忙。

楼主:
小问题,确难住了很多人。

网友A:
可以用无数次,只是单位时间内只能驱动一次。

网友B:
是啊确实难倒不少人

网友C:
可以无限制使用

工控组态

网友D:
可以无限制使用!

网友E:
没有次数限制,只是在执行指令时要错开一个扫描周期(不过有误差,有时不知一个扫描周期,可根据实际情况,可加一时间继电器延时)。

网友F:
可以用无数次

网友G:
三菱的太垃圾了,以前用PLSY指令也说只能用一次,但是实际中我用了好几个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