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问题。

楼主(2010-12-27):
三菱PLC中的DRVI DRVA这两个定位指令在程序里到底能用多少次啊?有没有次数的限制?

网友A:
我在一个程序里用过四次,我想应该没什么限制,不要再用的过程中冲突就行,也就是说这次用这个的时候不要用其他的。
下载积分:+4(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受限,但是要注意在同一周期内不要执行两次,应使用继电器触点进行隔离一个周期。
下载积分:+4(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C:
那指令是没有次数限制的,但是同一时刻只能执行一条,也就是先执行的那一条。如果在执行第一条还没有结束时启用了第二条则第二条是无效的。要一个一个来。我说的是同一个输出点的

网友D:
果然是高手,以前只知道看手册上说只能用2次,这次真是学习了

网友E:
学习了,高手真多啊,呵呵,我都不知道那两个指令是什么指令

网友F:
还没用过该指令,但次数有限制的一般编程手册会提示,没有提示说明没有限制。

网友G:
高手真多啊,厉害

网友H(2011-02-11):
我还没听说过

网友I:
还没用过那个指令

网友J:
无限制,但要注意周期

网友K:
学习了,高手真多啊,呵呵,我都不知道那两个指令是什么指令
三菱PLC指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