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互感器里电流比是什么意识呀,比如200/5,200是实际的最大电流,5是感应的最大电流吗?还有额定输出什么意识,单位是VA?互感器一般怎么选型呀
jxh668

网友A:
200/5=40倍

网友B:
看你怎么用,用在那个地方,型号不同安装方式也不同

网友C:
引用楼主面向未来于2010-12-27 14:58发表的 谁用过互感器,指点一下 :
互感器里电流比是什么意识呀,比如200/5,200是实际的最大电流,5是感应的最大电流吗?还有额定输出什么意识,单位是VA?互感器一般怎么选型呀

你理解的没错,至于选型,现在比较普遍的就是你说的比例啊,额定输出就是能提供多少瓦啊,一般都接电流表(买同样比例的就可),但请注意互感器不能空载运行,还需可靠接地。

网友D:
型号不同安装方式也不同

网友E:
200\5=40倍,意思就是读表电流数乘40等于实际电流数

网友F:
200就是满刻度实际的电流,5是满刻度的感应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的没错,至于选型,现在比较普遍的就是你说的比例啊,额定输出就是能提供多少瓦啊,一般都接电流表(买同样比例的就可),但请注意互感器不能空载运行,还需可靠接地。

只要互感器和电流表的变比相同就行了。
电流互感器可以空载运行,但不能开路运行,出于安全的考虑,还需要注意其中的一个接线端子接地。

网友H:
楼上都说完了,我说什么

网友I:
型号200/5的互感器,要配200A的电流表就可以咯。

网友J:
只要互感器和电流表的变比相同就行了。
电流互感器可以空载运行,但不能开路运行,出于安全的考虑,还需要注意其中的一个接线端子接地。

网友K:
引用楼主面向未来于2010-12-27 14:58发表的 谁用过互感器,指点一下 :
互感器里电流比是什么意识呀,比如200/5,200是实际的最大电流,5是感应的最大电流吗?还有额定输出什么意识,单位是VA?互感器一般怎么选型呀

200/5就是一次最大额定电流是200A时,二次侧输出额定电流是5A;额定输出就是二次侧能带额定的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只要互感器和电流表的变比相同就行了。
电流互感器可以空载运行,但不能开路运行,出于安全的考虑,还需要注意其中的一个接线端子接地。

请教互感器什么状态是空载运行。

网友L:
互感器的比例与电流表的比例是配对的的话,装上去就对了

网友M:
互感器里电流比是什么意识呀,比如200/5,200是实际的最大电流,5是感应的最大电流吗?
是的。最大工作电流为200A此时二次侧电流感应到5A的电流。因为需要与计量仪表或者控制单元连接二次侧就有一个标准的范围,一般常用的是5A。如果是电压互感器则是100V。
还有额定输出什么意识,单位是VA?
指互感器的输出视在功率。

网友N:
电流互感器一般不存在什么空载运行,若实在非说他空载,那就是二次侧没有接电流表或者其他的测量设备。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运行,在无二次负载的情况下,必须二次侧短路。否则,将会产生大电流烧毁互感器或造成电击

网友O:
电流互感器实际是一种特殊的变压器,200/5是一次侧通过的最大电流是200安培而二次侧的电流是5安培,二次侧接仪表或者继电器,接仪表是对线路的的电流进行检测,接继电器是对负载或线路启保护作用,但是二次侧绝对不能开路,VA是额定容量,即允许接入二次侧的负载容量,

网友P(2011-02-07):
电流互感器实际是一种特殊的变压器,200/5是一次侧通过的最大电流是200安培而二次侧的电流是5安培,二次侧接仪表或者继电器,接仪表是对线路的的电流进行检测,接继电器是对负载或线路启保护作用,但是二次侧绝对不能开路,VA是额定容量,即允许接入二次侧的负载容量,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Q(2011-05-10):
这个问题大家回答都很好,谢谢。

网友R:
一般情况下当测量的电流超过5A的时候 就会通过电流互感器将实际的电流转化为0~5A的电流  然后给电流表显示

网友S:
楼上都说完了

网友T:
你选用什么等级的电流表,取决你用什么样的互感器,你的电流表的精度等级,和防护等级,这些都和互感器有关系,不过也不像说的那么复杂,到卖互感器的地方她们就帮你选型了。

网友U:
200/5   5指表头量程(最大电流),当满量程时,测得的是一次侧电流为200。用法取1。5倍额定电流。例如:电机额定电流为120时,就可选200/5。

网友V:
200就是满刻度实际的电流,5是满刻度的感应输出电流,变比是4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