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经常有这样的西门子S7-200 CPU224,程序正常,故障灯也没亮,但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根据本人多年的经验,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输出继电器触点接触电阻过大(最好不要超过1欧姆),或者继电器虽然有动作但触点没有接通,或者继电器驱动芯片ULN2003损坏。
2、输入端的1K排阻烧坏,或者光耦初级烧坏。

本人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写入PLC后,打到RUN状态,按以下方法操作,就可准确找到西门子S7-200 CPU224故障点:
1、将输入端的1M、2M、M三点连在一起。
2、连接L+和I0.0,查看I0.0指示灯是否亮,查看1L和Q0.0是否按3秒接通、1秒断开的规律动作、且接通的稳定阻值应小于1欧姆。
3、连接L+和I0.1,查看I0.1指示灯是否亮,查看1L和Q0.1是否按3秒接通、1秒断开的规律动作、且接通的稳定阻值应小于1欧姆。
4、连接L+和I0.2,查看I0.2指示灯是否亮,查看1L和Q0.2是否按3秒接通、1秒断开的规律动作、且接通的稳定阻值应小于1欧姆。
5、连接L+和I0.3,查看I0.3指示灯是否亮,查看1L和Q0.3是否按3秒接通、1秒断开的规律动作、且接通的稳定阻值应小于1欧姆。
6、连接L+和I0.4,查看I0.4指示灯是否亮,查看2L和Q0.4是否按3秒接通、1秒断开的规律动作、且接通的稳定阻值应小于1欧姆。
7、......
同上方法一样,查看所有的输入电、输出点,就可准确找出西门子S7-200 CPU224的故障点
CPU226的测试方法和CPU224类似

下附测试程序[    post] s7-200 cpu226测试程序on3s.rar (3 K) 下载次数:18 [/post][    post] s7-200 cpu224测试程序on3s.rar (2 K) 下载次数:11 [/post]

网友A:
输入端的1K排阻烧坏,或者光耦初级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