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工控人家园搜索软件?

楼主(2010-12-27):
请问 怎么在工控人家园里面搜索软件? 谢谢!

网友A:
这里有个搜索的

网友B:
ctrl+f
工控下载,你自然找到位置了

网友C:
里面有个搜索功能,你自己找下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个搜索功能,你自己找下就是了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点击..搜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