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上图是和信捷PLC试验现场,只占用PLC的两个输出端,可显示PLC程序内的任意寄存器数值。其他晶体管输出的PLC应该也可以。

接线方式:①24V②0V③数据信号④时钟信号

有需要或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和联系下,一起再深入研究开发下。

电话:186 6379 0602 QQ:1233 0 7611
http://www.jnlingkong.com

网友A:
我先来研究下!

难道PLC输出高速脉冲?  然后使用单片机的输入中断来计数?  最后显示在LED 上?

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小数点可能只是做的一个效果?

不知对否? 请LZ指教!

网友A:
另一种:
PLC不是有2个输出点么!Y1时钟,Y2数据。
LED有5位。。。
想办法将Y1做成LED的5位时钟(就是分成5段啦),每一个时钟对应LED的一位,然后单片机对这一段时钟内的Y2进行计数。

例如
单片机对Y1时钟计数,当Y1输出OFF--->ON时(Y1发出第一个时钟),对应LED的第一位8段数码管,PLC发出Y2,单片机计数。
如此这般完成其余4位。。。单片机就会有5个数据值(个位数0~9),可以做程序将它们组合到一起。。。
同理,做程序将PLC的一个16位D中的10进制转换成BCD码,分别将5位BCD码从Y2输出。

这种好像太复杂啦。。。(表达不力,减小啦)

网友B:
自己研究下还可以,没太大的实际应用价值。无非就是通信或者脉冲输出。仪表里要有单片机,学员要想掌握还得学单片知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