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帮忙!三菱FX1N除了脉冲点控制步进马达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2010-12-27):
现在我的FX1N-40MT的Y0和Y1脉冲点用完了,但还有个步进马达需要控制,我该如何办?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增加个1PG

网友B:
用Y2,Y3

网友B:
FX1N-40MT可以控制二个步进电机的,都可以发脉冲

楼主:
大家注意,可发脉冲的Y0和Y1已经用在伺服上了.但我想利用时间脉冲来控制,不知行不行

楼主:
二楼兄弟,请告知如何使用Y2/Y3

楼主:
大家好,FX1N能带1PG吗?

网友C:
直接用Y0 Y1控制三轴,加中间继电器转换即可

楼主:
大家好,前提是在省成本前提下。再有如8楼所说,如何转换,请教了1

楼主:
我看这个需要版主帮忙了

楼主:
台湾永宏的都有4个脉冲点,但我水平不行,要用到触摸屏和PLC制作数据库、数据传递读写以及伺服定位程序。我只会三菱的,若变了永宏的就死翘了。

网友D:
台达的ES2系列PLC也有4个高速输出。而且程序基本可以照抄三菱的,价格也便宜。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E:
加中间继电器转换,直接用
1轴:Y0 --pluse Y2--DIR, y10--NC,Y11--NC
2轴:Y1 --pluse Y3--DIR, y10--NC,Y11--NC
3轴:Y0 --pluse Y2--DIR, y10--NO,Y11--NO
4轴:Y1 --pluse Y3--DIR, y10--NO.Y11--NO

网友E:
更正一下,
1轴:Y0 --pluse Y2--DIR, y10--NC,Y11--NC
2轴:Y1 --pluse Y3--DIR, y12--NC,Y13--NC
3轴:Y0 --pluse Y2--DIR, y10--NO,Y11--NO
4轴:Y1 --pluse Y3--DIR, y12--NO.Y13--NO
有于上贴使用了复制粘贴错了,改正,呵呵

网友F:
用程序时间定时产生脉冲控制其他Y口

网友G:
1N是不能接1PG的!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换3G的PLC,价格跟1N差不多,3U的还是算了吧,
不换PLC,可以加一个单轴的脉冲控制器,缺点是数据不能跟触摸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