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CX-SERVER不能运行
song2007

楼主(2010-12-27):
真是奇怪!昨天还用的正常,今日却显示CX-SERVER不能运行,重装软件,显示CX-SERVER不能初始化。求高手解惑。

网友A:
<<注意>>
当你更新CX-Programmer时,一定要更新共通模块(CX-Server)。

网友B:
你得重新安装
安装之前用欧姆龙官方的卸载软件卸载
然后再安装就可以了
奇怪!CX-SERVER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