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背景是这样:公司现在进了一批电机,用的是SANCH变频器控制,PLC是三菱的FX-3G,现在目的是要把变频器和PLC连接,运行起来,过2天就要调试了
现在直接进入我的问题:
   一:变频器和PLC能 不在程序里做通讯而直接接线,用变频器的控制面板进行控制吗?
   二:下面附一图,如果我现在就想要电机:“正转,故障输出”,那么那线应该怎么连?
   三:报警输出有RA,RB,RC,旁边有提示说AC  250V 2A 以下,DC  20V 2A以下,这个是什么意思,要怎么接,我仅仅想要的是故障输出,我怕我接错了,PLC烧了就麻烦了。
求各位大虾一定要帮小弟这个忙!!

网友A:
1.设置变频器[内部与外部控制]
2.乾接点[不带电接点]
3.RA,RB,RC是乾接点a,b输出
能给我QQ号吗,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B:
旁边有提示说AC  250V 2A 以下,DC  20V 2A以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输出用AC,交流,额定电压是250V,电流是2A。DC是直流,额定电压20V,电流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