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N:N网络通讯接法的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0-12-27):
就当我现在有4个PLC要通讯,分别为1.2.3.4,接下来是我的想法:
每个PLC上装一个485通讯模块,从1台485模块引线到端子,再从端子另一侧引线出来,接到2台端子,再从端子另一侧引线出来,接到2台PLC,那么我的问题是,如何从2台接到3台呢,是再从2台端子引线出来到3台端子吗?还是说再在2台PLC上加个485模块,再引线出来?
我的表达不是很好,大侠们仔细看下?跪谢跪谢

网友A:
我晕
你的485板卡上没有接线图吗?真的是,就和普通的接线一线,桥接,1到2,2到3,3到4就OK乐

网友B:
请看手册,上面说得很仔细.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