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电源,输出方式

楼主(2010-12-27):
三菱 PLC电源,输出方式中的源型与漏型有什么区别
不断向前

网友A:
就是直流电源的正负交换而已

网友B:
我觉得用外部直流电源供电安全点

网友C:
貌似可以简单理解为三极管的NPN与PNP。
饿米豆腐

网友D:
fx2n和3u好像多支持源型和漏型,主要看你的传感器类型怎么接比较方便

网友E:
NPN与PNP的COM连接方式不同!

网友F:
如果晶体管输出的就要考虑是源性还是漏型,两种型号的输出电流方向相反

网友G:
晶体管输出的就要考虑是源性还是漏型

楼主:
哦,谢谢,能不能更详细点
不断向前

网友B(2011-02-06):
一定要看清楚说明书。

网友B:
还是用外部电源安全

网友B:
如果只是看电源输出。就是正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