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输出指令

楼主(2010-12-27):
原系统采用的是三菱的PLC,现在客户要改成西门子的。三菱原程序中的一条指令不知要怎样转换成西门子的。
原三菱的指令是 LD M23
DPLSR D100 D110 K300 Y0
也就是以D100的频率,以D110的脉冲数目发送带加减速(300ms)的高速脉冲。
不知如果转成西门子S7-200 的程序。西门子PLC采用的是CPU226,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A:
建议使用 西门子S7 2000的定位库,比较好用

楼主:
下载了一个定位库,一不小心全是英文的。看不明白啊
哪位有中文的定位库注释的或是解释一下要用到哪几个参数。谢谢。

网友B: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C:
用S7-200的向导来做,做成三个包络即可,第一个包络是加速阶段,第二个包络是恒速阶段,第三个包络是减速阶段!
我也想过用这样,不过原程序中D100和D110是变化的,这个好像不好做吧。
下载积分:+1(fjqz0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