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一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27):
三相四线电源,单相对零线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是150 250 350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查查零线先。
饿米豆腐

楼主:
两个变压器没在一个地方,是单体的,那他们的零线能同用吗?

网友B:
应该是电压吧?

楼主:
这是简单的图

网友C:
最大的可能是系统零线断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系统零线电位不为o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个变压器没在一个地方,是单体的,那他们的零线能同用吗?
不能

网友G:
之前未遇到過,學習一下!

网友H:
应该是零线断路了!

网友I:
零线断了!三相负载不平衡,中性点飘移了!快快停电,350要烧东西了!

网友J:
零线断了的原因哦。

网友K:
最大的可能是系统零线接触不良,造成中性点移位.....

网友L(2011-05-01):
大千世界无奇不由啊 未曾相识

网友M:
相线小接地,可以肯定

网友N:
碰到楼主的问题,必须马上停电,查总零线。负责会造成较大面积的设备故障。

网友O:
遇到楼主说的情况 要马上 断电 否则烧一大堆!!
查3相之间是否平衡 在查 总零线!!!

网友P:
公共零线断了,三相不平衡较严重,所以电压不平衡相差太多。应该烧坏不少东西。

网友Q:
这是那短路了,

网友R:
中性点漂移

网友S:
11楼对
零线断了!三相负载不平衡,中性点飘移了!快快停电,350要烧东西了!

网友T:
零线断了,加上各相线上的负载不均衡,引起中性点漂移。

网友U:
应该是零线断了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V:
变压器问题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W:
零线移位可能有接地故障

网友X:
断线了,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Y:
零线带电

网友Z:
因该是断了一根线.火线通过0线来的电压.负载就是一个电阻,所以电压下降.

网友AA:
应该是零线问题

网友AB:
变压器工作接地线接触不良

网友AC:
引用 楼主:
两个变压器没在一个地方,是单体的,那他们的零线能同用吗?

两台变压器的接地应形成一个整体,检查两台变压器的工作零线和高压是否缺相。

网友AD(2011-06-12):
零线断了

网友AE:
要相信群众,别理那些奇思异想。

网友AF:
引用 网友I:
零线断了!三相负载不平衡,中性点飘移了!快快停电,350要烧东西了!

正确

网友AA:
火线有问题

网友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