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操作,怎样编程序 控制三菱CT1175画面切换啊

楼主(2010-12-28):
为方便操作,怎样编程序 控制三菱G T1175画面切换啊,就是用PLCL输入信号就能切换的。PLC型号为FX1N-60MT.老是在屏上切换手动自动不方便!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楼主:
有谁能编一个简单的程序示范一下吗。就是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都有,能对应上的?

网友A:
如果用威伦的触摸屏直在里面组太为PLC控制就能切换画面的
jxh668

网友B:
做什么先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C:
屏幕里可以指定一个D,然后在PLC程序里给这个D赋值就可以切换画面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还是没想明白,哪位老师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威伦的触摸屏直在里面组太为PLC控制就能切换画面的
天啊,花点时间看看操作手册吧,很简单的就用个传送指令就行了!

楼主:
要看看什么手册啊,能做一个例子吗,哪位好心人?

网友E:
这样,你在PLC里写LD 8000 MOV K1 D0,在触摸屏开始编辑画面,设置基本画面(A)的软元件为D0,画面编号从1开始。把程序送到PLC里然后跟触摸屏连接,PLC和触摸屏只要一上电,触摸屏就会显示你编的那个1号画面了,比如1号画面为自动页,触摸屏就会显示;自动页;画面里德控制对象你可以随便编一个试试。
下载积分:+1(shaolinsi) 热心助人

楼主:
我试了一下,(设置基本画面(A)的软元件为D0)是什么意思。是用切换画面的开关吗,我想M1接通时切换到画面一,M2接通切换到画面二,M3接通切换到画面三,哪位老师能再指教一下吗,没搞明白,能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发绝给我吗,我的PLC这三菱Q的,屏为三菱GT1175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再教一下啊

网友F:
真笨,讲那么清楚了还不懂!下岗吧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设置基本画面(A)的软元件为D0)是什么意思。是用切换画面的开关吗,我想M1接通时切换到画面一,M2接通切换到画面二,M3接通切换到画面三,哪位老师能再指教一下吗,没搞明白,能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发绝给我吗,我的PLC这三菱Q的,屏为三菱GT1175

置基本画面(A)的软元件为D0见下图

在PLC程序中改变此值就会改变触摸屏画面。见下图

饿米豆腐

楼主:
我再试一下,谢谢好心人

楼主:
我试过了,能行,真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