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运输带同步控制问题

楼主(2010-12-28):
各位仁兄,我是搞涂装行业的,涉及到假如运输带超过200米,就需要采用多台驱动电机来带动运输带,包括悬挂链与地链,希望大家多提提你们对于这样的多台驱动电机同步控制都是怎么想的?都是怎么做的?谢谢!~
最好是说出控制原理

网友A:
可以用同步控制器!

楼主:
大家都进来看看啊,表达下自己的方法

网友B:
我们这也有一条喷涂线,悬挂链转一圈有50米,用3台三相电机做同步控制,用惠丰牌变频器,用0-10V的模拟量做同步频率的调整,不过这个线的精度要求不高,但是运行起来效果非常不错。电机太多或链太长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C:
简单点,变频器1带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变频器1带2
你这种方法肯定 是不行的
jxh668

网友D:
速度+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力矩
可以说详细些吗?

网友E:
发几张运输带的图片看看好吗?见识下样是大设备

楼主:
还没讨论呢

网友F:
先弄个图片看看 用PLC控制方便

网友G:
整个同步控制器配速度传感器基本OK!

楼主:
论坛里有没有搞涂装行业的?留个联系方式沟通下

网友H(2011-12-02):
如果是使用传统方式控制可以在张紧的位置上安装电子尺测量张紧的伸缩,从而调整相应变频器的频率。如果用PLC控制,那更简单,就是在张紧位置安装长度测量光栅测量张紧位置。

网友H:
忘了,一台电机一台变频器,如果是三驱动则要在两个副驱后面的张紧上安装电子尺或测量兴栅。如果用PLC控制同步,建议用台达的。

网友H:
悬挂链同步不建议用同步器,因为成本高,且效果也一般。

网友I:
同步控制器应该可以的

网友J:
本司是做涂装设备的…就楼主所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什么同步控制器不需要…就一拖N完全没问题…我们有做四百多米的线…拖十个电机没有一点问题…机器人涂装线也是如此…机器人投入到线上…再取出…喷涂…没问题的

网友K:
同步控制,通常使用主从控制方法。多个链条同步,或者单个链条多个驱动,都适用

网友L:
不变速的直接用固定频率就同步了

网友M:
也可以这样,用DA模块做同步信号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N:
正如楼上各位的看法。方法比较多,主要是取决于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O:
1.开环,各段负载变化不大可采用,速度模式
2.闭环,各段负载变化大可采用,速度模式(速度传感器)或力矩模式(重力或弹簧式)

网友P:
3台变频器,全部设定为模拟量控制,0-10V,电位器用多圈的,就OK
如果有PLC就用485通讯,触摸屏里同时输入频率,就OK
锁螺丝机

网友Q:
我曾经的公司线体有400多米(全自动三涂三烤喷涂线),用的是西门子PLC,威纶屏,台达变频器(PID,张紧器),两台电机同步,不错,很平稳,故障率低。偶尔一年会脱链一、二次。这个情况要调张紧,比较麻烦。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R:
我公司就有这样的东西,用的是电阻尺,然后用AD模块读电阻尺数,然后用DA模块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编程主要是用的PID控制。

网友S:
安装电子尺,用PID或者主从控制,这样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