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急需ORMON_NTST4.8C中文版软件,跪求!!!!

                  前天发帖说屏幕触了问题,各位高手指点说屏幕程序丢失,我现在想用这个软件从别的屏幕里下载画面数据,在上传到那坏屏幕里面,谢谢高手赐教,还有一点想问大家,9针转USB线要不要驱动?可不可以直接跟电脑和NT31C-ST143B-EV3相连?这块屏幕要用哪种触摸屏软件?谢谢各位高人指点,小弟是欧姆龙菜鸟。

网友A:
引用楼主长丰实业于2010-12-28 09:32发表的 急需ORMON_NTST4.8C中文版软件,跪求!!!! :
   急需ORMON_NTST4.8C中文版软件,跪求!!!!

                  前天发帖说屏幕触了问题,各位高手指点说屏幕程序丢失,我现在想用这个软件从别的屏幕里下载画面数据,在上传到那坏屏幕里面,谢谢高手赐教,还有一点想问大家,9针转USB线要不要驱动?可不可以直接跟电脑和NT31C-ST143B-EV3相连?这块屏幕要用哪种触摸屏软件?谢谢各位高人指点,小弟是欧姆龙菜鸟。

一个连搜索功能都不会用的蠢蛋而已,还跪求?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4367-keyword-NTST4.8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