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时限输出程序

楼主(2010-12-28):
请教 D<> D0 K1234567 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写错了吧,没有这指令!
写错了吧?没有这个指令!
“<>”是不等号

网友B:
其实这条指令应该是:LD<> D0 K1234567
当D0的内容不等于1234567时,驱动相应的器件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条指令应该是:LD<> D0 K1234567
当D0的内容不等于1234567时,驱动相应的器件动作
3楼的正解

网友D:
3楼的正解。学习学习。

网友E:
3楼的是对的,学习了

网友F(2011-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