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跪求三菱触摸屏f930存储箱料位动态监控实验程序

楼主(2010-12-28):
要求:出料阀是永远打开的,在当进料阀打开时可以使料位上升,进料速度大于出料速度,如果进料阀关闭,料位就逐渐下降,到达低位为止。还要有触摸屏的密码保护。

网友A:
逻辑程序在PLC中完成,F930监控高位、低位、进料阀等即可。用SWOPC-FXDU/WIN-C软件的话,打开软件,新建/在画面清单中,选0号画面,点新建,在画面保护对话框中,勾选保护,并可先择1--15级保护,然后编辑此画面。 点显示和项目/系统设定/密码,勾选使用密码,点插入,可设置1----15级密码。 如仍有问题请再联系QQ854653278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