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如何让变频器定时死机或定时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0-12-28):
那位大侠帮我设计一个让变频器定时死机或定时恢复出厂设置,《汇菱 三垦 海利普都可以》我并没有不良企图 只是别人先黑了我,不给钱

网友A:
好像不好做,不过别人黑了你的话,可以用其他的办法,不一定在变频器上,其他的控制元件可以想想办法

网友B:
让变频器定时死机或定时恢复出厂设置?没见过这样做的,起码要配合PLC才行啊!

网友C:
直接定时让PLC无法运行就可以了啊
jxh668

网友D:
先学会做人比较好

网友E:
让变频器定时死机或定时恢复出厂设置,是不可能的,让PLC无法运行是可以办到的.

网友F:
真没听说过变频器能这么做的哦,还是想别的方法吧。

网友G:
有什么高招我也想知道哎

网友A:
建议你,让PLC无法运行.

网友H:
我知道上海格利特牌变频器有个代理商参数,变频器可以让用户试用,过了试用期变频器自动关机没有任何输出。这个参数只有代理商和厂家能设置,我问了好几回他们都不愿意告诉。

网友I:
那你可以从程序入手啊,还是你的设备没有程序需要从变频器入手啊

网友J:
惠丰的我也碰到过,直接厂家内部参数设好,到时间(一般是刚出保修期)直接停机故障提示,故障代码说明书上没有,打电话问厂家,就告诉货款未付清!晕,我修变频器的,欠谁的钱了!直接告诉客户吧,我就白忙活了,不告诉吧,厂家还不告诉你内部参数!没法处理!

网友K:
惠丰的我也碰到过,直接厂家内部参数设好,到时间(一般是刚出保修期)直接停机故障提示,故障代码说明书上没有,打电话问厂家,就告诉货款未付清!晕,我修变频器的,欠谁的钱了!直接告诉客户吧,我就白忙活了,不告诉吧,厂家还不告诉你内部参数!没法处理!
我们也是受害者,厂家怎么就不告诉咱呢?唉!晕

网友L:
你要是变频器厂家的大客户的话,可以这样要求厂家试试,还可以贴上你的品牌。

网友M:
还好没买这些厂家的变频器,否则就有得麻烦了

网友N:
变频器没有这个功能,你可以找厂家生产一批

网友O:
做个485通讯 在利用PLC的万年历做定时 时间到了 输出变频器故障参数 变频器报故障停机
建议:1、PLC最好用非主流品牌 (原因很简单市面上没有解密软件 高手又不屑于解密)
2、如何PLC不能改 就把程序做在触摸屏里面 一般触摸屏保密性比PLC好

网友P:
建议你不要动歪脑子.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建议你不要动歪脑子.
支持楼上

网友R:
还是先学好吧

网友S:
我用过艾默生的变频器,它里面有一个“设置运行时间”的参数最长可以设置到3.6K小时,然后继电器输出可以设置成“设置运行时间到”即继电器动作,把控制线路串联到继电器里就可以完成定时停止的功能了。如果要狠一点的话把L相线串联继电器接到控制电路板上,继电器一动作就烧

网友E:
长见识了,我遇到的几个品牌没有此功能,回头再仔细看看.

网友T:
加个GPRS在里面,遥控就能控制了

网友U:
可以,但是只有厂家知道,没有必要啊!变频器也这样做.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V:
有些品牌的变频器有所谓的租赁功能,也就是可以设定变频器的运行时间,当变频器到达所设定的运行时间后,变频器自动停机,无法运行。对于没有租赁功能的变频器,除非另加定时电路限制,别无它法。

网友W:
好象有难度,除非内置PLC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X: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楼主这种做法只能是一时的或者是能够压一下没有入行的朋友。给用户知道做了此手脚,恐更难收回设备款了。还是在技术上动动脑子,比如选择非主流产品做或者添加比较新的技术在里面,使一般人一时无法掌握。

网友Y:
我只知道我们这边有个厂家就是这么干的,没欠他钱,就是让你买了他的机器,一直找他。结果我找师傅重新搞了,添新设备也问其他厂家买了,这种做法太恶心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S:
我用过艾默生的变频器,它里面有一个“设置运行时间”的参数最长可以设置到3.6K小时,然后继电器输出可以设置成“设置运行时间到”即继电器动作,把控制线路串联到继电器里就可以完成定时停止的功能了。如果要狠一点的话把L相线串联继电器接到控制电路板上,继电器一动作就烧

真狠
龙芯

网友Z:
支持4楼观点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AA:
不要想心思了

网友AB:
大家要保护自己,但是不能让客户生气,否则钱就泡汤了

网友AC:
干脆在里面放一个定时炸(屏蔽)弹算了,呵呵

网友AD:
呵呵 这个是没办法的

网友AE(2011-02-10):
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吗,倒要学习学习

网友AF:
没听说过变频器能这么做的哦,还是想别的方法吧

网友AG:
和变频器通信应该能做到

网友AH:
歪门邪道最好别搞,要做这一行还是好好学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