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问题

楼主(2010-12-28):
我公司现买有三线五线带钢电缆,请问大家,如果地线接地以后,钢带还需不需要接地,接地会怎样,不接地又会怎样

网友A:
因为三相五线的电缆本身就有接零和接地,再把钢甲接地就相当于电机的就地重复接地。不过你不接也无所谓。没什么问题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呀,大家一起讨论下哈

网友B:
不用接,先搞明白其作用就一目了然了,他是起保护电线的又不是做屏蔽,如果接地,里面的线有点破皮就掺了,查都查不出。

网友C:
钢带的作用是防鼠咬的

网友D:
不用的了!本身已经有地线了!

网友E:
这个概念在逐渐模糊,带卸(带钢带)的必须接地。接地可以有效防止电磁感应。至于连接方式可以直接在钢带上打孔或者焊接方法,完成后接于专门的接地装置上。

网友F:
我认为钢带必须接地,从安全的角度分析,一旦钢带与相线相通(相线破损),则钢带及与它相接触的导电体必然带电,一旦-------,人员触电隐患就随时可能造成实际的事故!
这个情形,与装有电气元件的金属柜门必须接地是同一个道理,器件或线路异常情形时,柜门和钢带都可能带电,不保护不行的。
除非,有出于不可告人的蓄意**企图! 呵呵,危险啊!

网友F:
仔细一看,恐怖啊
简直就是草菅人命未遂啊,
居然,这么好多人同意不接

楼主:
谢谢各位了,再问一下,如果钢带与接地端离得比较远,用什么东西连接比较方便又美观

网友E:
那只能做重复接地方式,就是俗称“打接地棒”。完成以后必须进行接地的测试,不与避雷系统连接为小于等于10欧姆。如果与避雷系统连接为小于等于1欧姆。

网友B:
不知道真是高手还是冒充的,钢带明明是增强电线的牵引力,防损伤,防动物咬,非都要说要接地,你们认为电线厂家都傻怕里面的接地线不够粗,外面再加钢带,还有什么怕上面有电不安全,你抬头低头能看到铠甲线吗,这种线要么进地沟要么穿墙的,谁没事有钱用这线走明线啊。

网友G:
应该叫铠装电缆吧,外面的铁皮不用接了,但是接了也不反对,我做过很多工程都没有接,不怕麻烦就接呗,呵呵。

楼主:
越来越没方向感了,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有道理,到底接还是不接呀

网友A:
只要你的是三相无限的电缆,铠甲可以不接。必须接的只是三相三线的高压电缆。不必顾虑。

网友H:
你这个线如果是0.10KV以下的它的型号是VV2的,是3*几+1*几+1*几。外面的的铠要接地的,而且要和配电房的电柜同接,如果单独重新打一根接地极达不到要求的,如果和电房比较远建议你装接地板或者接地带,

网友F: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关于电缆本人不太熟悉,但依稀记得二十年前专业老师曾和我们讲过一些关于接地的知识
也忘得差不多了,只能网上转载一下了

网友I:
肯定要接的

网友J:
不用接,钢带主要起保护电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