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29C9013管脚识别

楼主(2010-12-28):
三极管 29C9013管脚如何识别?有简单的办法吗?

网友A:
标签朝自己,管脚朝下,从左至右依次为ECB
jxh668

网友B:
NPN
平面,脚向下,顶视
E,B,C

网友C:
掌握原理,万用表测才是王道!

网友D:
一般中间的是B极。。
用表测电阻,其它两极正反偏置是不一样的阻值。
9012和9017是PNP型的。其它都是NPN型的。

楼主:
我用数字表测9013怎么全部不通
jxh66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数字表测9013怎么全部不通
数字表得用有二极管标示的档位去测

网友E:
楼上正解,我试过

网友F:
掌握原理才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