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伺服控制

楼主(2010-12-28):
用一台FX2N系列PLC控制两台独立工作的伺服马达,用PLSR发脉冲,一台用M8029做完成标志,另一台用什么做完成标志呢?也用M8029吗?

网友A:
也是M8029,所以要加程序予以区分
下载积分:+1(刘建强) 感谢分享

网友B:
是的,动作完成标志都是M8029,但是必须加程序区分
下载积分:+1(刘建强) 感谢分享

网友C:
程序里做标志位
下载积分:+1(刘建强) 感谢分享

网友D:
M8029是公用的,是一类指令执行完成的标志。你可以用M8047和M8048,正在执行时为1
下载积分:+1(刘建强) 感谢分享

网友E:
完成标志只有1个
下载积分:+1(刘建强) 热心助人

网友F:
M8029是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