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变频器驱动电机时,电机转速跟电流是什么关系的呢?

楼主(2010-12-28):
变频器驱动一台电机,电机带减速器,减速器用来提升重物,电机的转速与电流的关系有知道的能说说吗?
jxh668

网友A:
电机的转速达到了额定转速,电流当然也就达到了额定的电流。电机转的慢电流就小,但还是有波动。功率=额定电压*电流

楼主:
大家都过来讨论下啊

网友A:
这还有啥讨论的,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B:
电机转速跟电流成正比关系

网友C:
肯定是正比了,还有啥好说的,能量守恒!

网友D:
电机的旋转速度同频率成比例 同步电机的转差矩为0,同步电机的转速 = 60(秒)*频率(Hz)/电机的磁极对数
异步的转速比同步电机的转速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转速达到了额定转速,电流当然也就达到了额定的电流。电机转的慢电流就小,但还是有波动。功率=额定电压*电流
不一定,電機變頻驅動低速電流會比額定電流大。。。

网友F:
转速与电压电流成线性关系

网友G:
变频器驱动电机带重负载时,转速越低,电流越大。带轻负载时,转速越高电流越大,到一定量。

网友H:
肯定是正关系,不是正比关系

网友I:
变频器对电机矢量控制大家了解多少,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速度和力矩,我想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变频器对电机矢量控制我们可讨论讨论

网友J:
楼主提这个问题不错!楼主查查 恒功率调速 吧!
如变频器和电机额定值都是: 15kW/380V/30A, 电机可以工作在50Hz以上。
当转速为50Hz时,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380V, 电流为30A. 这时如果增大输出频率到60Hz, 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电流还只能为380V/30A. 很显然输出功率不变. 所以我们称之为恒功率调速.

网友K:
实际上在马达带负载的情况下转速越慢电流越大甚至会报警,相反转速提高电流还变小,如负载很轻的话高速时还达不到马达的额定电流。
下载积分:+1(zyf810502) 优秀文章

网友L:
我个人观点支持14楼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网友M:
这个要看你测量的是变频器的输入端还是输出端,输入端是频率越高电流也越大,输出端正好相反的。当然还跟你的测量仪器有关,数字的,指针的,还有仪表的采样频率,是平均有效值还是真有效值计算有关。

网友N(2011-02-07):
如果是输出端在低频时,电流较大,电压较低,随着频率增大,电流会减小,电压会上升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