铠装电缆问题

楼主(2010-12-28):
问大家一个简单而容易忽略的问题,铠装电缆的钢带除了起保护电缆,还有其它什么作用,一起讨论下!

网友A:
接地保护。

楼主:
那我现在买了三相五线的电缆,有地线,钢带还需要接地吗

网友B:
铠接地保护是防止电缆漏电起保护作用,和地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买了三相五线的电缆,有地线,钢带还需要接地吗
安全起见,还是要接地!

网友D:
除了有增强电缆强度、免遭机械损伤及老鼠咬伤的作用,还因为大多铠装材料是由高导磁率的钢带或钢丝构成,这对抗低频干扰十分有益!
通过对铠装层的正确接地,还可以提高电缆的防雷性能!
铠装电缆给施工带来的好处就是无需专门的电缆沟可以直埋,拐弯处也无需另砌电缆井。

网友E:
一端必须接地,另一端不接地
jxh668

网友F:
同意5楼

网友G:
漏电、强度、干扰、接地
饿米豆腐

网友H:
一端必须接地,另一端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