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能把日文编程的注释改成中文

楼主(2010-12-28):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怎么能把日文编写程式的注释改成中文的?我用了南极星可是不行呀。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日文编写的程式,应该是用日文编程软件编写的,你只能先翻译,然后用中文软件注释。如果是多国语言版软件,应该可以改写。

网友B:
我就是用的南极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