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和欧洲配线的区别

楼主(2010-12-28):
控制线路和动力线路的颜色区分怎么定位,接触器·辅助电驿·控制板pid板·变频器·无熔丝开关如何正确摆放正确。

网友A:
以前接触过国外的线路,颜色没什么区分,主要是看线标!

网友B:
国外好象是用相对编号法。

网友C:
颜色你就别想与欧洲的一致了,在国内是办不到的。
线号大多是字母+数字,比如:B101、B102、B103
并且不一定有排序,比如:U21,W21。但就是没有V21。
不在同一个页面的端子要引出箭头,并标明其它所在的图纸页数和区域,
比如端子DC12在第一页和第七页有所使用,那么就在第一页的DC12端子标明7/5。
表示在第七页第五区域还有这个端子使用。
辅助外加的零件用方框虚线画出来。。

网友D:
问的都是电气设计的基础,你只有自己找书先看看了

网友E:
看一看,DD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