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有点让我沮丧。。。心里有落差。。。
一台E720 三相200V变频器,估计是烧了,所以换一台新的,但是换上去还是不可以,RUN灯出现短暂的闪烁,打电话去三菱问了
他们说:变频器信号是给了 但是频率没有给 这个就让我有点模糊了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反正我是认为是参数没有设置好,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后来把旧的面板换上去可以了,问题解决了,但是依然是不明白是什么地方的参数问题没有搞好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没设置好的结果!变频器信号是给了 但是频率没有给,就是运行信号给了,但是运行频率没有给定!
热心助人 那我还要怎么做呢?我后面不知道怎么做了 我是工控小学生
  • 下载积分:+3(萧风) 正解

网友B:
    频率给定和运行给定是分开的!
    热心助人 那我还要怎么做呢?我后面不知道怎么做了 我是工控小学生

网友C:
    只给了启动信号,没有给出增加频率的信号。
    看看你的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是怎么提供的,例如外部的电压或者电流等模拟量,或者是操作面板的控制等,或者外部电位器控制等。
    热心助人 我是工控小学生 想再问一下:我们不是设置好变频器的参数,再给他一个正转或者反转的信号就可以了吗?怎么还要外部电压或者电流灯模拟量?操作面板 外部电位器控制?我没接触过那么多 请教了!

网友A:
    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D:
    引用楼主aries于2010-12-28 15:53发表的 求助:三菱变频器 RUN灯闪烁 :
    有点让我沮丧。。。心里有落差。。。
    一台E720 三相200V变频器,估计是烧了,所以换一台新的,但是换上去还是不可以,RUN灯出现短暂的闪烁,打电话去三菱问了
    他们说:变频器信号是给了 但是频率没有给 这个就让我有点模糊了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反正我是认为是参数没有设置好,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后来把旧的面板换上去可以了,问题解决了,但是依然是不明白是什么地方的参数问题没有搞好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参数没设定好。

楼主:
    我还是不理解这个问题 。。。
    我们这台设备就是PLC控制变频器拖动一个振动器。。。
    所谓的频率指令和控制指令 我还是很迷糊  我不知道这2个如何组合使用 控制变频器运转的。。。
    各位前辈 期待你的指点。。。
    我也希望把这个问题就这样一直讨论下去。。。
    先谢谢你们看帖。。。

楼主:
    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有几种给定方法呢 ?

网友E:
    任何变频器的启停信号是指:启动/停止(正;反转)的命令。频率给定是指:变频器理论运行时的输出频率。二者必须结合起来,少一个则变频器无法输出(电机无法旋转)。
    频率给定有模拟量:0-5V;0-10V;0-20MA;4-20MA同时还有正/负控制正/反转。通讯方式是通过读;写指定的控制字实现频率给定的。

网友F:
    如果你的频率是外部给过来的就要把频率给定参数设置成“控制回路端子”,具体是什么参数还是自己对着说明书找吧

网友G:
    变频器的参数设定不对,参照说明书仔细找一下频率给定及运行指令

网友H:
    没有使用说明书还真不好说,不过你分别看一下:运行指令来源。控制指令来源。上限频率。偏置指令。给定频率。基准频率等。配合使用

网友I:
看看说明书,试一下有关参数.

网友E:
变频器使用说明应该可以在站上的下载链接上下载的,也必须看看一些基本设置。

网友J:
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K:
仔细看说明书,里面有介绍

网友L:
你检查一下频率设定等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