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S7200和S7300在编程上有什么区别,能给讲讲吗?请教了

网友A:
实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
但是:少许的差别是有的。

1、S7-300的基于模块化的硬件结构,因此,由于模块多且可以灵活分配地址,因此需要进行硬件组态。如果用户全部基于符号表的方式,那么在抛开硬件地址的情况下,又没有多大的区别。
2、从S7-300引入了POU的概念,即程序组织单元,西门子称作OB,即组织块,根据组织块的不同,可以分为默认循环组织块,这与200一样,诊断组织块,中断组织块等,这些附加的组织块在200中通过中断指令实现。
3、而300中推崇的FB,FC(功能块,功能)的方式,在200中体现的是子程序(子程序与带有参数的子程序可以看作FB),当然,你也可以看作是FC,因为子程序的概念本身就比较模糊。
4、由于300的组织结构要大于200,200只支持128/128结构,而300达到了16384的输入输出,因此,在300中将模块分成了功能模块,通讯模块等等,这些模块的使用都有对应的FB,FC来完成,而在200中是不存在此种差异的。
5、在编程指令方面,300的大多数的指令都是通过西门子提供的标准功能库来完成的,而200的指令则大多通过基本指令就可以得到。
6、在编程方式中,200仅支持梯形图,语句表,FBD方式,而300除此之外提供了附加软件来支持更多的编程方式,如SCL(ST,结构文本,类似于Pascal),Graph(SFC)以及HiGraph和CFC。
7、从编程思想来说,虽然300支持的模块化的编程方式,但是其根本还是与200无多大的区别。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kebi612)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0(sjm213) 支持原创

网友B:
    感觉200需要用SM0.*之类而300/400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200需要用SM0.*之类而300/400不需要。

    300使用组织块来实现200的特殊继电器的功能。

网友C:
    谢谢各位老师!学習了!

网友D(2011-06-02):
    如醍醐灌顶!
    liuliangdt

网友E:
1楼的介绍很全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