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22KW星三角转速不均匀?

楼主(2010-12-28):
22KW星三角启动后,转速不均匀,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周期性的快慢,但也不是很明显
请教各位老大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U1 V1 W1
U2 V2 W2都是按顺序接的

网友A:
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接的吗 还是拆线了又去接过了? 你没说清楚

网友B:
测一下三相电流,转速变化的时候,看三相电流有无变化。如有变化,电源有问题

网友C:
1量下电机三相阻值
2量下三相电压
3量下三相电流
看看哪个有异常 对应处理
教学

网友D:
可能存在主回路接触不良,由于震动,虚接的局部时而通时而不同,造成断续的缺相运行

网友E:
楼上讲的都很有道理
James

楼主:
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接的,线没有动过
柜子上电流表电流显示也挺平稳的

网友F:
电气上检查一下,再看看负载是不是有卡的地方

网友G:
如果你电气方面能肯定没有问题的话,那可能是你机械上出了问题,电机带动的负载可能不均匀,一会大一会小造成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们帮忙,还有一情况没跟大家说,不好意思:
由于星三角接法是固定的,当时我们在现场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的问题,
但昨天在现场的人说他们把电机直接接上三相电,说运转平稳了,
难道我们接法有问题,感觉也不可能,有点迷惑。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接的,线没有动过
柜子上电流表电流显示也挺平稳的
快慢变化时难道电流没变化?

楼主:
在电流表上看电流也没怎么变化,还算比较稳

网友I:
对着星三角的电路图再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J:
用星三角启动以后量一下电压和电流,我怀疑还是星三角有问题哦!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帮忙,现在问题已解决,后来又去现场,量量三相电压很稳,电流也挺稳。
所以他们机械设备方也就没什么话说了。

网友K:
是接法错误,应该是U1V2.V1W2.W1U1,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一点

网友L:
楼主没说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M:
接法错误的可能性居多,接法应该是U1 V1 W1,
W2 U2 V2 排列的

网友N:
脱开负载空运转电机看看有没有你描述的情况如电机空运转正常,那就说明你的负载部分存在卡阻现象。解决那里就好了!

楼主:
接法应该是U1 V1 W1
U2 V2 W2 啊
怎么会是U1 V1 W1
W2 U2 V2 排列的?请问是什么根据?

网友O:
请认真看一下电机接线端

网友P:
检查一下积触器触头是否正常。

网友Q:
电气方面没有问题的话,照19楼说的电机空运转看是否正常

网友R:
把线跳一下试试。
在不反转的前提下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