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小弟之前一直做是蒸汽压力的控制, 主要要的原则就是到达设定点之后停止进气  低则自动补气 过高则自动排气.无论是调节阀还是切断阀大多按此原则.
最近有个小单子需要控制温度.小弟有点迷茫,不知能否按此原则控制.
不知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大家谈谈看.谢谢.

网友A:
温度控制需要PID控制,不能用切断阀。

网友B:
请教一下一楼的,用切断阀会有什么隐患吗?
James

网友C:
蒸氣作加熱控制其實需要牽涉到蒸氣的配管,在切斷閥前做好要有調壓閥跟手動開關閥,除可調整進氣壓力外還可控制流量,加熱後排放要搭配蒸氣用卻水器,如此才可將冷凝後的水排出,這樣就不會有過熱熱沖問題,另外採用溫控器做一下AT演算,讓他自己去抓到加熱的ON-OFF週期,這樣蒸氣的加熱控制也可以達到精準,也不用搭配排放閥浪費掉蒸氣.

~~業餘打工仔~~

网友D(2011-11-12):
3樓的大大好專業....是否在台中...如有相關問題是否可以請教

                                                         在新豐上班的頭份人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