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有OMRONCPM1A的电源原理图

楼主(2010-12-28):
那位老师有OMRONCPM1A的电源原理图?传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A:
你想防造吗?

楼主:
我怀疑我的电源坏了。

网友B:
厂家才有哦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没有原理图,电源就是开关电源,找个开关电源电路参考一下,实在不行外接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C:
CPM1A和CPM1A-V1的电源还不一样的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D:
OMRONCPM1A电源坏的话,一般是电源滤波电容失效引起电源模块 MIP0223SC过载烧坏,所以如果电源模块坏的话,一定要查一下400v电源滤波电容,不然换上模块马上又炸的
我就自己修过一个欧姆龙CPM1A-20CDR-A-V1的电源
學無止境

网友E:
欧姆龙的CPM1A-20CDR-A-V1电源经常坏,是否是产品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