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1PG 控制三菱J3-A伺服位置不准如何解决

楼主(2010-12-28):
我在做一个工程时,机台有两个位置,远的那个位置定位与要求相差4-5MM,近的的位置基本不差,回原点后在运行过一两个小时又有误差了,皮带齿轮我检查了,没有松动,可以排除齿轮问题了,我的是脉冲控制

网友A:
如PLC送1000PLS,查看伺服驱动器是否接受1000PLS

网友B:
可能还是你程序的问题,查一查,频率设的多少?启动速度,最大速度多少?最大速度频率是不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