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

楼主(2010-12-28):
遇到一个伺服程序的难题,希望各位大侠能帮忙!
我在做铜片打孔机程序时,由于客户要求用伺服电机进电机,每次进去的长度要求不同,要三次进退,用一个伺服电机控制。
PLC用三菱FX2N,伺服用松下的,不知能不能用PLSY指令,能不能给点程序的例子。先谢了
邮箱Lincyzj@163.com

网友A:
三菱FX2N没卸ㄎ恢噶?只能用PLSY和PLSR了,脉冲频率最高也只能20K,最好是加个定位模块吧,PLSY指令在程序中只能用一次.

网友B:
用DRVI指令

网友C:
指令用DDVI,如果你用过OMRON 的话,我觉得OMRON的CP1H做定位更好,有4个脉冲口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第一次进,进到位退出,再进2次,到位再退出,然后再进一次,到位再退出,反复的进退3次。还是进一次,接着进第2次,然后再进第3次(只进不退)。

楼主:
第一次进,进到位退出不到位,再进2次,到位再退出,然后再进一次,到位再退出回原位,反复的进退3次用PLSY能控制,就是不准。相差几十丝,不知用定位模块准不准
邮箱Lincyzj@163.com

网友B:
那还要看你的机械精度这样

网友E:
你对设备的控制精度有多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