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

楼主(2010-12-28):
cpm1a-30 plc上电power灯亮。err灯亮一下。然后power灯常亮。用电脑通讯comm灯有时亮。就是通讯不上?换另一台10点的通信正常。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err灯亮关电源后再开一般就没有事,有可能通信设置不对;有可能线接触不好.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err灯一直亮吗,一直亮就麻烦了,你可以换换波特率或站号试试,这样很麻烦
。最好有手编器。

网友C:
可能你的PLC的通讯参数已经修改了,单纯的用CX-P。很难连接上的。需要修改对应的通讯参数区才可以的。

网友D:
参考能通讯上那台PLC的通讯参数设置,再试一下

网友E:
诚如三楼说的,试一下用不同的通讯波特率

网友F:
它是自动搜索通讯,可能是PLC有问题吧

网友G:
最好找个手编试试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H:
点击(文件)新建文件,出一对话框。(设备类型)选择cpm1a, 点击(设定S)又出一对话框,
(CPU类型)选择cpm1a-30,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