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跟cpm2a的区别

楼主(2010-12-28):
请问两者的区别是什么的,正准备用这样的PLC的,谢谢

网友A:
现在PLC不建议用这2款,一是功能极少,2是价格10年被omron替代性的提到20%左右(具体%不详),以新的CP1系列替代,你买他们不如推荐一款CP1E-N系列,价格是CP1E中最经济型,功能全,健全型选CP1H或CP1L型,功能比较很好。价格高了些,几乎可以到三菱的价格。有空可以问我QQ:354768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