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9):
我按照三菱编程手册上的做法来接线的 我用2相2计的计数器c252  旋转编码器的A B Z分别接在fx2n的x0 x1 x2指令就是ld m8000   out c252 k 1234 我就想看看运行计数的情况。可是我接好线通电结果不计数 用比较指令hscs也没看到计数到位输出。用M8252监控正反转倒是可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显示计数。
  我用1相一计的做过 不过接的是接近开关 是可以显示计数的。不知道为什么用旋转编码器就不行了。

求解 倒地哪里出问题了 对了我的旋转编码器型号是ovw2-036-2mhc 我记得是z相一圈就给个低点位。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楼主: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在打方框的地方没显示计数值!!

楼主:
哦对了 我个程序我用的c254   x6我已经置位了。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现在正常工作了?

楼主:
。。楼上 是没有计数  我不知道我这个型号的编码器是不是适合fx2n的三菱plc啊。之前是fx1n40mt的plc 求解啊 倒地什么输出方式才适合呢?1n跟2n 我看手册上也没有特别说明啊!!!

网友B:
你的编码器进线是否正确,编码器电源不可以和PLC本身电源相接。那样编码器是不工作的

QQ980347789

楼主:
回5楼
为什么编码器工作电源不能跟plc  24v电源相连啊? 求解
还有 接线的话应该没错 我是按照手册上来的。我这几天思考了一下 旋转编码器有很多种输出方式,这款我没有说明书但是 通过查资料应该是集电极开路, 之前用的plc是fx1n  ,我现在用fx2n不知道行不行,不过思来想去我也找不到关键地方 昨天问了电子市场一个老板他一口咬定说是输出方式问题。我郁闷了。

网友C:
多数是输出方式的问题。编码器的电源要和PLC自带的链接。我刚才试了一下,有显示。我的编码器型号TRD-J360-RZL

楼主:
“编码器的电源要和PLC自带的链接”怎么跟5楼说的相反啊 倒地编码器的24v电源接哪里
我今天用c251 计数 只接 A B相到是有计数显示了不过过了一下就没了 x0 x1都没闪烁了
我的编码器是转一圈给个信号 具体的我也没资料 8楼说的输出方式 是只plc的输入方式吗?
是NPN 还是pNP 我的plc型号是fx2n-128mt的 我看了下输入端没有 s/s 。倒地该怎么接 还有我是不是要先确认编码器能接的plc型号在来研究其他问题啊!!

楼主:
问题查清楚了  2MHC 型号的意思是 2m是只2相  H是Z相高电位 C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而且是NPN型 PNP是HCp
我接好电路发现PLC的高速计数器C252不计数 但是x0  x1都有闪烁 说明有脉冲输入,我换了C251 C253分别测试发现
计数正常,那么难道是plc的C252坏了?小弟问一下这个C252是软件呢 还是独立出来的硬件呢??????

网友D:
看看PLC手册就可以,要注意分清楚如何接线,不同接法对应不同的高速计数器,既然不改接线其他的计数器可以计数,就说明你的接线有错.

QQ:84818626

楼主:
高速计数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独立出来的硬件计数器啊 为什么我的plc (fx1n) 的C252不能计数?(接线绝对没错,编码器型号也对)我用C251 跟其他双相高速计数器都可以唯独C252不行, 这个plc我怀疑被人锁定了 关键我找了很多资料压根就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啊 高速计数器能被锁定吗?

网友D:
高速计数器就是可以说是硬件计数器,计数频率不受程序的运行周期影响!!
C251是要程序复位的,好像是置M的位,C252是硬件复位,看看手册上的接线,在1N上我试过用C252,我还没有听过有可以锁高速计数器的事情.

QQ:84818626

楼主:
楼上 我反复测试过 确定了 所有的线路不会有问题了 c251 一直到c255 我都测试过唯独c252不计数了 郁闷

楼主:
c252 与c251的区别就是c252多了个硬件复位x2 软件一样能复位。现在我发现这个plc的c252被锁定了 我把程序考到其他同款plc发现能正常计数 充分说明这个要么被“锁定”要么就坏了。 各位大侠有知道高速计数器能锁定的吗??

网友E:
你监控一下x2 看看是通的吗
也许硬件光耦坏了导致CPU检测X2导通

楼主:
楼上我看过x2 不是通的 我换了个同款的plc用同样的程序来测试 是可以c252正常计数的,,那么现在就是说唯独这个不能计数。问题很明显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c252为什么坏了 谁比较理解plc的硬件结构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E:
我觉得还是硬件的问题 X0 X1内部问题 C252怎么会坏呢

网友F:
我个人观点:
(1)我前段时间遇见过,编码器的电源要不能够和PLC自带的链接.
(2)楼主用2相2计的计数器c252 旋转编码器的A B Z分别接在fx2n的x0 x1 x2,没有错,但是你发上的图片和你叙述的不一致.
(3)检查线是否接好,检查程序
(4)有可能x0 x1输入点已经坏,建议用c253,c254试试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19楼 这个都好说 我检查了我的线路 的确是接错了 按照三菱手册上讲的 c252 A B R分别是x0 x1 x2,我手上的编码器z相是高电平输出,假如按照这个接法那么c252 一直不会工作了 是我接错了 我拆下来的时候发现z是接在x2 上 后来我想了一下应该是还通过了其他电路
z没有直接接到x2上,那么 z相不接c252才正常工作,之前我已经搞清楚三菱plc应该接npn的 也就是集电极开路npn型,这个都没问题了,但是如此接线依然发现无法工作,同时我用c251 c254 等等都发现是可以计数的。所以我判断是c252坏掉了,那么问题就在这里,谁熟悉plc的硬件c252是独立的硬件计数器吗?不知道,我只知道c252掉电保护那么就应该是“模块”这个是怎么坏的。求解。

网友G:
我也回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