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各位师傅关于OMRON DM移位的问题。

楼主(2010-12-29):
有没有办法把多个DM寄存器里的数据整体移一个字节。比如D0:0011 D1:1122 D2:2233 D3:3344 D5:4455移到D100就变成D100:0000 D101:1111 D102:2222
D103:3333 D104:4444 D105:5500 有没有办法不用一个一个传,因为如果比较多的时候(有100多个的时候)要写很多步。谢谢!

网友A:
就你的数据格式要先进行高低字节交换,再进行向左移动一个字节。

楼主:
谢谢,请问一下高低字节交换可不可以一次对多个通道进行,用那一个指令。

网友B:
我是用1个字节1个字节的交换,有时移位会有冲突,比如通讯,除非你处理好再传过来,不然校验会出错
我的图解是:

网友C:
有没有试试循环指令?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用1楼的办法已经解决问题。用的SWAP指令,把高低字节交换,再移两个数字,再交换回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