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9):
控制要求好简单,就是冲孔机每冲一个行程就6个孔输出,如果XO光电开关检测不是6个孔就报警
小弟第一次接触编码器,用到高速计数器,感觉上好难理解,因为是高速旋转的冲孔机,要不断地计数,不断地作比较,也要不断地复位。
小弟在此请教,那位高手帮帮忙按以上要求帮我编一段程序,我好有一个思路去学习。
小弟在此。。。。谢谢
A相脉冲X1输入
B想脉冲X2输入
光电开关计数X0输入

楼主:
高手出来啊

网友A:
编码器只是位置控制,你要的报警控制这样在电机运行开始到结束计数(6)个就行了。用计数器与常数6进行比较。至于如何采用编码器进行位置控制,站上有很多精华贴,上去看看。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只是位置控制,你要的报警控制这样在电机运行开始到结束计数(6)个就行了。用计数器与常数6进行比较。至于如何采用编码器进行位置控制,站上有很多精华贴,上去看看。

    但我不明白你的这句话:你要的报警控制这样在电机运行开始到结束计数(6)个就行了。用计数器与常数6进行比较
    电机一直都是在高速运行的没有结束啊?结束不是停机了吗???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当电机运行比如是(Y0)得电后,计数器比如(C0)才开始工作。结果与常数6比较。这里的电机不是指电机带编码器的,而是指运行转动的电机(收卷电机)。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网友B:
    程序里用到了高速计数器C251,那X0 X1 就被自动占用,C252占用X0 X1 X2. C253X3 X4 X5 .C254X0 X1 X2。C255X3 X4 X5 X7。既然是高速运转,那就必须用HSCS高速比较置位和HSCR高速比较复位指令。
  • 下载积分:+2(骆海深)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当电机运行比如是(Y0)得电后,计数器比如(C0)才开始工作。结果与常数6比较。这里的电机不是指电机带编码器的,而是指运行转动的电机(收卷电机)。

    老板要求。。。。一定要在编码器上取信号。。。才这样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用到了高速计数器C251,那X0 X1 就被自动占用,C252占用X0 X1 X2. C253X3 X4 X5 .C254X0 X1 X2。C255X3 X4 X5 X7。既然是高速运转,那就必须用HSCS高速比较置位和HSCR高速比较复位指令。

    汇荣铝业高手。。麻烦你帮我编一段程序。。。我第一接触编码器。好难理解
    谢谢了。。。。。。。。

网友C:
    你的编码器用来干什么用的,是控制  ?还是报警?还是比较?光电开关可以计数,可以置位,可以比较和报警。看不懂你想要说什么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 空气分离、PSA制氧机、制氮机 制造、维修

    QQ980347789

网友B:
    我的问明白儿的,如果光电开关检测的是6个孔的话,意思就是冲床一直工作吗?编码器它只能发脉冲,这个脉冲被PLC接收后再算成角度。要是这样就在加一个凸轮指令。不知道这样做你们老板同意不?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网友B:
    兄弟你加我 程序我编好了 QQ1030871447
  • 下载积分:+3(骆海深) 热心助人

网友D:
    编码器定位精度很不准,就算做中断每次走的长度相等也很难做到,这与PLC扫描和机械运行有很大关系,打个比如,编码要走6000脉冲电机停止,但当电机停止时当前编码器的计数值却要比6000大(很难做到等于6000这个值),所以建义精度要求高最好不要采用编器计长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网友A:
应该搞清楚编码器是负责冲孔的深度控制。冲孔的个数是依据(X0)光电。当然使用高速计数器就自动被占用了。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用(X0)检测冲孔电机的深度而不是个数。你的原意是采用(X0)作为冲孔的下极限。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网友E:
    5楼的大哥正解,要求编码器脉冲 轴径 进行计算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 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争其必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搞清楚编码器是负责冲孔的深度控制。冲孔的个数是依据(X0)光电。当然使用高速计数器就自动被占用了。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用(X0)检测冲孔电机的深度而不是个数。你的原意是采用(X0)作为冲孔的下极限。

    X0光电开关是用来检测冲孔个数的

    正常就是冲床冲一下是6个的,,光电开关用来计数。不是6个孔就报警。
    冲床是一直不停工作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编码器用来干什么用的,是控制  ?还是报警?还是比较?光电开关可以计数,可以置位,可以比较和报警。看不懂你想要说什么

    是的光电开关是检测6个孔,如果不是6个孔就报警,冲床是一直工作的。
    意思就是编码器转动一周,,一个脉冲输出,光电开关计数,如果不是6个孔就报警

网友A:
    通过几次沟通:程序可以这样编,分手动;自动;报警信息三块(一般“单机”程序惯用的写法)。
    手动:
    1)冲孔电机的上;下行动作。2)收料电机的动作。(电机动作可以是点动也可以是步进,按实际需要定)
    自动:(在设备应该在工艺设置的原点上,这步是必须的。大部分程序都是按这样习惯编程执行的。也就是说设备运行自动状态前必须先把相关动作位置归到原点)
    1)纸带送料(收料电机运行一个步距【固化距离】)后停止。2)冲孔电机执行冲孔---到达下限后冲孔电机回程
    3)纸带送料同时光电开关检测冲孔后的状态(计脉冲信号个数)。如果正常进行下一个循环;否则报警停机。
    以上编程思路尽是个人想法,供大家参考,如有不足请大家讨论。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几次沟通:程序可以这样编,分手动;自动;报警信息三块(一般“单机”程序惯用的写法)。
    手动:
    1)冲孔电机的上;下行动作。2)收料电机的动作。(电机动作可以是点动也可以是步进,按实际需要定)
    自动:(在设备应该在工艺设置的原点上,这步是必须的。大部分程序都是按这样习惯编程执行的。也就是说设备运行自动状态前必须先把相关动作位置归到原点)
    1)纸带送料(收料电机运行一个步距【固化距离】)后停止。2)冲孔电机执行冲孔---到达下限后冲孔电机回程

    你想得太复杂了。。。。冲孔机的程序是写好的了。。现在冲孔机是可以用的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冲孔电机转动一圈(从上限到下限回到上限)---正常是冲出6个孔的。。。。但是有时机械故障冲孔针断了。。。会少冲一两个孔。
    所以现在要加一个光电开关x0来计数,如果冲孔电机转动一圈---不是冲出6个孔的就报警,,
    冲孔机是不停工作的

网友F:
    你要详细些说明你的工作原理啊,我有一些不理解啊

网友G:
    看上去好复杂哦

网友H:
    什么时候启动送料就什么时候启动计数。

网友I:
    冲孔机不可能是一直工作的吧,可定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假如在收料过程中冲下去,孔就不对了,具体的工作流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J:
    从楼主画出的图来看,这台冲孔机的冲孔针是作上下活塞运动的,这就决定了收卷不能是连续的方式,收卷必须至少是从冲孔针离开纸面才能开始,收卷开始的同时进入计数,收卷的长度为6个孔的长度,也就是下一个冲程的长度,收卷结束计数也结束,此时给出一个开始比较信号,这个‘开始’、‘结束’的信号你都可以用接近开关从某个适合机械点取得(频率不是很快的话),而没有必要用编码器从电机处取。这是我的看法,请指教。

网友K:
你们老板真逗,有事没事都加个编码器上去,只要在一个冲压周期内模具上升到极限位置前的计数值作比较就好了,下一周期模具向下时清计数器。

网友L:
没明白编码器的做用事干什么的!是控制冲头上下的?

网友M:
还真没看明白

网友N(2011-03-26):
看过 了,思考中!

网友O:
兄弟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其实那个编码器只是用来定位的,冲孔机每冲一次,等冲孔机孔针返回离开物价后,收料机开始工作,光电开关开始检测是否有六个孔,如果没有六个孔,机器报警,不执行下一动作,如果检测到六个孔,机器执行下一动作;的确是很简单的设计!

网友P(2011-05-01):
洗耳共听

网友Q:
绕了一大圈。。可恨。。

网友R:
牛逼老板一个,不过效果一样。

网友S:
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收料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