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A172SHCPU的运动控制器如何更改位置数据?

楼主(2010-12-29):
朋友有一台设备,使用的是A172SHCPU运动控制器,现在想要改变运行的轨迹,不知怎么修改,求高手指点。用什么软件?

网友A:
看是 什么控制模式了 看是 SFC 模式 还是电子凸轮模式
SFC模式 改参数
凸轮模式 改曲线
下载积分:+1(wei0212007) 热心助人

楼主:
以前是连接示教器修改每一个位置点的数据的。现在示教器没有了。设备是2个轴控制XY位置,定点控制其它动作。
走的路线如图:

网友B:
上程序,帮分析。
PLC、HMI程序尽可能的传到位,有motion程序更好。

楼主:
关键是motion程序用什么读出啊?

网友C:
用A系类SW3RN_GSV13P软件,此网站上有,读出程序,然后看使用的位置地址,在PLC即SCPU中改变数值。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61763&page=1#771361
这是软件地址

网友A:
如果GSV13P软件读不出来
就可能是 SV22(虚模式)
加我QQ258142977 我传GSV22 软件给你
热心助人
谢谢你!
下载积分:+3(wei021200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