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变频器PLC定时运行

楼主(2010-12-29):
如何设置变频器PLC让它定时停止工作,无法运行。所定时间最好长一点。

网友A:
你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是让PLC定时运行还是用PLC控制变频器定时运行?
你的这种做法我有个想法要说一下:
如果你是为了达到控制人家的目的我是建议你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你有没有考虑如果是生产线突然到时间就停了,生产线上的原材料等一些按顺利流程做的半成品或成品就会报废掉,如果是有人员操作呀什么时候的还会出安全事故的,到时候负的责任会更大,如果是用户有这样的控制要求你可以到论坛里来询问,论坛里的热心人会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