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通信的疑问

楼主(2010-12-29):
请问一下,如果我用PLC通信的方式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正、频率读写、复位,那么变频器的其它端口比如说MA、MB、端子排上的启、停、正、模拟输入输出等功能是否就没有用了?或者没有必要接上去?请做过的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定义外部端子功能。PLC和变频器通讯的方式,只是PLC把控制代码写入了变频器,让变频器知道PLC要它去干什么。

网友B:
1楼正解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变频器有参数要设置的,简单的说就是你用面板控制那么端子功能就不能用,相同的道理。
自学

楼主:
描述:多功能接线端子
描述:通信部分参数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想请问你一下比如图中第一页里面有正反停复位的,然后第二页是通信寄存器里面的,也有正反停,那么如果我用第一页的端子控制会不会和第二页的写数据方式控制相矛盾呢?我想会不会是两种里面只能选一种,然后通过调整变频器的参数来实现?